楼主(2014-12-26):
有一电解电容上面有KSFON字样但是它有四个角谁知道这种电解电容的极性判别啊?这脚都是干嘛用的,由于我是刚进行业的新人这方面知识不是很了解,望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为什么不上个图呢?

网友B:
有图看清楚些

网友C:
我想,除了正负极两个引脚外,另外两个应该是外壳接地,屏蔽用的。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在上个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脚的那面是这样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两个角是正负极这点同意 剩下的两个有这么简单吗

网友D:
搜索了一下,有说其中两个脚是固定用的,有说是用于开关电源滤波的,等。

网友A:
你可以用指针表测量一下,有充放电的是电容的正负极,没有的就是固定脚。

网友E:
索尼的电视曾用到,量一下便知了。

网友F:
外面的塑料套上不是有标嘛!

网友G:
最远的脚是负极,其余三脚的中间一脚是正极。左右两脚是固定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远的脚是负极,其余三脚的中间一脚是正极。左右两脚是固定脚。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最远的脚是负极,其余三脚的中间一脚是正极。左右两脚是固定脚。
支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J:
对应有杠的是负,对面的是正,其余因为电容太高了,容易被别断,所以加了两个用来支撑

网友K:
两边是固定角。

网友L:
看到过,没留意,还是楼主细心

楼主:
给老板打工不细心点不行、发个帖子几天之后我确定一件事,边上的两个角真是固定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