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速度显示器

楼主(2014-12-26):
变频器速度输出为0-10v,有0-10v的速度显示器吗?

楼主:
现场是用一个0-10V转换器把0-10V变成4-20ma感觉有点浪费了。

网友A:
有,这玩意又不是什么小众产品,几乎任何一个仪表厂商都会有这种模拟量显示仪表

网友B:
有的 标准信号的,很多,数显的。。。

网友C:
有的,如果变频器和速度显示器距离远的话,还是用电流信号的好

网友D:
呵呵,利用模拟量接一个电压表,0~10V电压表很多的

网友E:
用变频输出4~20MA模拟量更好

网友F:
没用过,不过有其他办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更换表盘是个方法,但是要求数字显示的。表情应该有这样的产品 我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模拟量模块?还是别的神奇的方法?

网友G:
按照比例计算吧!
可以推算吧!

网友H:
转速表啊  一大堆  我们厂的设备 很多都是变频器输出0--10然后接转速表

网友I:
   数显表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