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为什么西门子PLC中数字字格式是0-32000而信捷PLC中模拟量是0-4096呢。

西门子PLC中模拟量运算都是选择0-32000对应0-10V或者4-20ma,而信捷或者永宏PLC中迷你两运算都是选择0-4096或者0-16383这个区间呢?

网友A:
位数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西门子PLC中数字字格式是0-32000而信捷PLC中模拟量是0-4096呢。

西门子PLC中模拟量运算都是选择0-32000对应0-10V或者4-20ma,而信捷或者永宏PLC中迷你两运算都是选择0-4096或者0-16383这个区间呢?
西门子精度高啊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西门子PLC中数字字格式是0-32000而信捷PLC中模拟量是0-4096呢。

西门子PLC中模拟量运算都是选择0-32000对应0-10V或者4-20ma,而信捷或者永宏PLC中迷你两运算都是选择0-4096或者0-16383这个区间呢?
西门子精度高啊 呵呵
应该是精度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西门子PLC中数字字格式是0-32000而信捷PLC中模拟量是0-4096呢。

西门子PLC中模拟量运算都是选择0-32000对应0-10V或者4-20ma,而信捷或者永宏PLC中迷你两运算都是选择0-4096或者0-16383这个区间呢?
西门子精度高啊 呵呵
应该是精度不一样的
呵呵,不是应该,是肯定!

网友D:
解惑了!
我也是一直没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解惑了!
我也是一直没整明白!
感觉你在刷帖!!?

网友E:
呵呵;SIEMENS 的S7-200模拟量同样也是12位精度,与三菱的4AD这些相同的;

网友F:
分辨率不同,有的能达到1mv,有的10mv.

网友G:
软件处理下,再增加10倍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分辨率不同,有的能达到1mv,有的10mv.
呵呵;只是计算方式不同,S7-200的EM231 EM232 EM235分辩率实际上是与信捷那个相同的;12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