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如题,不知配LC1D300A的接触器(施耐德)的还是配LC1D410的接触器更保险,还有控制这么大电流的接触器,一般还需要什么元件配合?

网友A:
最大260,非频繁启动300的可以,越大越好,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B:
额定电流300A的接触器足够用。

网友C:
肯定410的保险、寿命也长

楼主:
主要是价格也贵了很多,而且客户启动也不频繁

网友D:
还是410的比较好,毕竟电流这么大,而且国产东西,你懂的,触头不一定那么标准!

网友E:
这个肯定要留余地的  稍微大一点好

网友F:
阻性负载(如电热丝)的特点是起动电流等于工作电流(白炽灯除外),而感性负载起动电流大于工作电流,象笼形电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因此阻性负载选用接触器时,两者电流相等就足够了。

网友G:
阻性负载,你能说说具体设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阻性负载(如电热丝)的特点是起动电流等于工作电流(白炽灯除外),而感性负载起动电流大于工作电流,象笼形电机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数倍。因此阻性负载选用接触器时,两者电流相等就足够了。
PTC加热器算不算阻性负载呢?

网友H:
建议上410的!不要在这上面省!后面很麻换的!

网友I:
阻性负载,且不频繁动作,干嘛要选那么大呢?楼主自己要用300A的接触器,就用呗。没必要滴滴姑姑的。果断点,就下单了。

网友J:
越贵的越好

网友K:
纯阻性负载,用300A足够了;
施耐德品牌还是有保障的,不会虚标;

网友L:
阻性负载,冷态电阻与额定工作下电阻接近的话,就不需考虑起动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