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想请高手帮我弄一个4-20ma转0-5v电路。
但是不要用4运算放大器,想用8脚的运放。不要有电位器的单电源供电的。
电路简单成熟稳定的。
网上没有找到合适的。
要求有点多,谢谢大家。

网友A:
不在意价格的话,定个模拟信号隔离器就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用的

网友B:
简单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请高手帮我弄一个4-20ma转0-5v电路。
但是不要用4运算放大器,想用8脚的运放。不要有电位器的单电源供电的。
电路简单成熟稳定的。
网上没有找到合适的。
要求有点多,谢谢大家。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哇靠,这个问题有那么复杂吗?4-20mA信号终端并联一个电阻就是电压信号了,可以1-5V,可以2-10V,随你怎么变,精度取决于并联电阻的精度与误差。如果想把1V或2V的初始电压台阶去掉,加一个偏置电路就OK了。

此问题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模电-数电的基础呀。买模块或自己做,这个原理要知道的呀!

网友E:
楼主为什么要这样转换??
用意何在??

网友F:
用电阻最简单,电压输出了再用二极管钳位,可以吗?就是312.5Ω电阻,和1.25V二极管不好找。

网友G:
模拟信号存在漂移现象,建议用斩波自稳零运放,型号 ICL7650,

网友H:
呵呵,一颗高精度电阻的事,西门子200PLC推出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有6路只能输入电压信号,我都是用高精度电阻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