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我现在想读取MM440变频器中的电流 和频率但是不清楚怎么通讯?
大拿么给解决下。。谢谢了越详细越好

网友A:
这个首选就是profibus-DP协议了,横河DCS CS3000这方要加通信插件!MM440变频器也要加DP通信插件!

网友A:
我不清楚横河DCS CS3000是否可以自定义串口通信,如果可以,那么USS协议也可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S只是西门子 品牌猜可以用吧

现在是DP通讯 都可以了但是数据读不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USS只是西门子 品牌猜可以用吧

现在是DP通讯 都可以了但是数据读不上来
什么叫都可以了,但数据读不上来?!
那不就没通信上嘛!

网友B:
西门子的DP通讯要有硬件卡的接口,还要有上位机的动态链接库。否则第三方的上位接不通。

网友A:
干脆换变频器算了,用MODBU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