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分析分析这个电路 这电阻拿别的代替可以吗

楼主(2014-12-26):
(无正文)

楼主:
第4张图那两个东西是从第二张图那拆下来的

网友A:
水泥电阻功率要达到啊

网友B:
那个是PTC,相当于上电时起限流的功能。用电阻是可以的但是要看功率能不能在上电瞬间防住浪涌,还有正常使用时,功耗不要太大

网友C:
电阻的功率还不小哦!
代替品不要小也不能太大

网友D:
图片看的眼晕;

网友E:
要别人分析还把图片拍成反光的。。。

网友F:
水泥电阻是用来限流的,ptc电阻是用来消磁或电机启动用的,这样就知道了
水泥电阻用同等功率的就可以,参数大小不是很高的要求,就算用20欧姆也没什么关系,
PTC电阻只要是PTC的电阻就行,参数要求不高!

网友G:
攻率的可以,PTC的还是更换同样PTC的

网友H:
第一,拍摄图片,特别是对光线不好的环境,需要打闪,此时应该对被摄物体要有一个倾角,45度即可,使闪光被倾角反射出图片。特别是拍摄微距场景。这点很重要。注意拍摄的倾角和正确用光。

第二,电阻可以代替,不同型号,但可以同规格替换。保险不行。要同型号的同规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各位大大的回复   新手没经验 各位见谅

网友H:
回复 楼主:
现在都是数码拍照,如果拍的片子不理想,删了重拍,总能拍出理想的片子。关键是有心琢磨,掌握拍摄环境的光和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