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一直想知道4-20MA 和O-10v信号使用上的区别?

网友A:
电流信号可能抗干扰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信号可能抗干扰好点
是不是电流信号的采集比电压信号价格高!

网友B:
我一般用电压信号的

网友C:
远距离传输电压信号有衰减

网友D:
当然是电流了 传输远 电压受距离影响 越远 电压会有所减弱弱的

网友E:
   电流信号抗干扰应该比电压信号好,我们这4-20mA输出信号在环境较差的现场传输似乎不受影响;而电压信号用于远动传输到几百公里的调度中心效果也很好,它是采用RTU远动终端装置传送信号。

网友F:
楼主你看看现在的变送器为什么都是4-20mA信号你就明白了!

网友G:
这个要看使用需求
价格上差不多

网友H:
   任何控制装置都是由现场仪表(或传感器)和控制室仪表(各单元电路)组成的,所以两者的区别是:4-20MA电流信号是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仪表的联络信号;由于电流源信号便于远传,其不受导线电阻与接收仪表内阻的影响,可保持数据的传送精度。0-10v电压信号是控制室仪表各单元间的联络信号,所有的控制室的仪表及各种功能单元都是采用并联联接,在使用中更换、处理某一单元时,对整个控制装置的运行不会造成影响。
   4-20MA电流信号是国际标准信号,其应用最广泛。
   0-10v电压信号现已不多见了。其最辉煌的时候是用在组装式仪表中,所谓组装式仪表类似于模拟计算机控制装置,当时其现场仪表使用了0-10MA或4-20MA信号,而其所有的功能组件则使用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原因是:其所有的功能组件使用的线性集成电路及TTL数字集成电路,故其装置内的运算信号电平采用了0-10v。

网友I:
看你的传输距离了,用0到10伏的话太远会有压降。

网友J:
看了这个帖子学习了很多,加精啊

网友K:
近距离(10m以内),用电压信号。好处理,好连接,远距离特别是超远距离,电流信号,不失真。

楼主:
谢谢各位了!电流信号还是用的多呀!

网友L:
电压控制的如果距离长或是干扰大就误差较大

网友M:
信号需要传输
电缆带有电阻
电阻引起压降
压降造成电压值衰减
衰减产生信号失真

网友K:
我见过采用DCS给西门子变频器MM440发4-20mA给定信号的,两个相距100m开外的大楼(主机电柜与主控计算机操作室)之间,采用无线步话机对讲通讯,告诉主控室给多少,这边用变频器监控实际值,那给定连一个字都不带差的。很准,非常准。我都有点将信将疑了。但实际就是这样。由此领教了什么叫4-20mA了。因为我一直是用0-10V的。

网友N:
这个之前有讨论,有位版主还有个主题帖好像。。。

网友O:
引用 网友H:

   任何控制装置都是由现场仪表(或传感器)和控制室仪表(各单元电路)组成的,所以两者的区别是:4-20MA电流信号是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仪表的联络信号;由于电流源信号便于远传,其不受导线电阻与接收仪表内阻的影响,可保持数据的传送精度。0-10v电压信号是控制室仪表各单元间的联络信号,所有的控制室的仪表及各种功能单元都是采用并联联接,在使用中更换、处理某一单元时,对整个控制装置的运行不会造成影响。
   4-20MA电流信号是国际标准信号,其应用最广泛。
   0-10v电压信号现已不多见了。其最辉煌的时候是用在组装式仪表中,所谓组装式仪表类似于模拟计算机控制装置,当时其现场仪表使用了0-10MA或4-20MA信号,而其所有的功能组件则使用的是0-10v的电压信号,原因是:其所有的功能组件使用的线性集成电路及TTL数字集成电路,故其装置内的运算信号电平采用了0-10v。
很好,介绍得很清楚了

网友P:
电流信号。。。线路长的话会衰减。。。。

网友Q:
也学习了一遍

网友R:
我是来看回复学习的

网友S:
现在的电流信号用的越来越多,接线也更为方便

网友Q:
4-20ma好了

网友T:
我想电流信号  DA模块输出电流是闭环

网友U(2015-02-27):
用4-20MA电流信号好一些,如果线路或仪表发生断路、短路终端都会有显示的,

网友V:
印像中,日本的多用电压信号,欧美的多用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