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怎么控制?

楼主(2014-12-26):
  我用一个真空泵把料吸住,但我要吹掉不良的料时我又要吹气,所以要把真空断掉,有没有什么东西能控制真空的呢?真空发生器因为太吵,而且漏气。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控制呢?

网友A:
这种问题取决于你的设备本身 其实也很简单 三个阀 上料阀 即抽真空的阀 落料阀 和破真空。 不破真空 落料是打不开的 吸住了表情做过9台真空上料 运行了三年 挺稳定。控制上不会有难 就是设备上和空气水分处理除湿要做好。

网友B:
在管路中加个抽气阀和放气阀。

网友C:
弄个真空电磁阀

网友D:
没看懂!一次只吸一个?吹掉的时候没有其他地方用真空?

网友E:
真空用得多有真空泵

网友F:
破了真空不就落料了吗,怎么还装个落料阀,不解。请给个解释,谢谢

网友A:
回复 网友F:
谁说破真空就是落料呢 ,不知道你的上料是怎么设计 可能与我的不一样 也有可能了

网友F:
上料就是吸料,真空没了料就落了,就这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F:
不是这样的 我做的是这样子 首先要关掉下料阀 关掉破真空  此时打开真空上料 可以保证料仓是真空环境 可以快速吸料过来 ,数一部份是被吸住了 一部份由于自身重力落在下料阀上面 这时打开破真空 真空消失后 可以自由打开下料阀, 因为如果没有下料阀隔开,吸料呀下面是空的 真空已经被破了 哪破真空还有何用。可能是你们设计成这样吧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G:
感觉楼主的设计里破了真空就OK了

网友H:
这压力检测是个问题,要测真空用绝压表,要标准量程不可能很大,那么在吹气正压时怎保证压力值准确可靠很关键

网友F:
看明白了,机构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I:
吸塑机上的真空阀本来就是一路真空一路释放的。所以只要安装这种阀就可以了。
简单事情,不要想复杂了,搞设计,能用现成的就用,实在不行再想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了,都对了,是我想复杂了,呵呵

网友J:
SMC有真空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值。。。你可以通过这个模拟量值  来控制真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