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26):
公司新装安装一台门式震动棒设备,要求自己设计电路,工艺要求,磨框到达指定地点振动棒开始工作,振动规定时间后,磨框开始行走,主要是设计振动棒电路

网友A:
工艺要求,从字面上理解太简单了。
装行程开关,装行走小车正反转接触器,装时间继电器,装振动棒接触器。

网友B:
看描述,主要是控制振动泵的起停吧;应当主要是位置判定和时间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