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电考试题目求助

楼主(2014-12-26):
有考试注电的大神在啊,请教这两个题目

网友A:
这题理论比较深,一哈回答不上来。《电路分析》
【方案】
使用汽化过氧化氢生物净化技术对抗 COVID-19

网友B:
b,d不晓得对不?
【方案】
聚焦SEMICON | 三菱电机多套解决方案,全面应对半导体市场

网友C:
我了个去,你考注电啊,这题目不会也去考啊
【方案】
技术简讯 | MELSEC-F系列RS-232C通信用特殊块的停产通知

网友D:
偶也拿不定,谁能分析一下
【方案】
FLIR红外热像仪助力确定芬兰路况

网友E:
这个记住答案不行吗?实在深究就找理论公式往上套。。。
【方案】
一文读懂 | 威扬VCA系列变频小型机房精密空调解决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分析分析嘛,第一个我书上找不到公式,应该是一个套用公式的改变,第二个跟我的理解有出入吧,我觉得应该是6V,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
1-46题目怎么具体解啊,我感觉我哪里思路堵住,求大神帮忙

网友F:
怎么像大学里面一门电力电子学的题目呀!
【方案】
倍福TwinCAT CNC 和驱动技术在数控机床加工中的应用

网友D:
第二个题次态转换,电容电压不能突变,两电阻电压平分,对电容来说相当于瞬间加一电池,电容电压为零
【方案】
上海今年节能目标:GDP综合能耗下降3.6%

网友G:
17题选A
根据谐振定义,发生谐振时向量虚部为零的条件
感抗加上电阻与电容等效阻抗的虚部值为零得到结果为A。
18题电容电压0V

网友G:
46题貌似是C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C怎么算出来的啊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没有算,如果是考试的话,我肯定不去算,因为考虑到三个分量的叠加,直流分量和一次基波、二次谐波分量三次叠加,考虑直流分量时,由于C2电容的隔直作用,其电流为0,因此,只考虑基波和二次谐波的影响,D选项为迷惑向,题目中只用C体现了二个分量的叠加。如果是正解的话,就是我上述分析的道理

网友G:
回复 网友G:
我算了一下,答案确实是C
解法:
第一步:求直流分量的单独作用,在直流作用下:由于电容的阻直作用,电感L两端压降为0,故电流为0.
第二步:求基波作用下电感电流大小,根据题意,1/WC1=1200,R=250, 1/WC2=400,WL=300,以上单位欧姆
       C1和L的等效阻抗为J400,计算略去。因此回路的总阻抗为Z=R+C2+0=250+J400-J400,因此,电路呈谐振状态。电感L的电流为I1l=(500√2SinWt/250)*j400/j300=2.67√2SinWt.
第三步:求二次谐波作用下的电感电流大小,1/2Wc1=600,1/2WC2=200,2WL=600,由于1/2Wc1=2WL,故C1与L发生并联谐振,根据并列谐振特点,L两端视为开路,其承受电压为最大,所以其电流为IL2=100√2Sin2Wt/J600=0.167Sin(2Wt-90)。
故其总电流为三步之和,故答案为C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一开始做题目时候我跟你是一样的分析,考试时候的确是这样考虑,我只是疑惑那个数值算出来的不对,说的很有道理,考试时候要节省时间。
你也考过注电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没有呢,打算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是打算15年去考基础,刚毕业想试试,以后可以考虑考专业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祝你好运吧,得要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