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 7 Micro Win SP6安装后的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4-12-26):
安装好后,凡是跟字符串处理相关的功能块,都出现叉号,高手求解!

网友A:
你的系统是?

网友B:
换sp9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好后,凡是跟字符串处理相关的功能块,都出现叉号,高手求解!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78237
到这个帖子下载一个SP9版本的软件吧!

网友D:
卸了重装,系统也有小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卸了重装,系统也有小毛病。
请问如何卸载?请问系统有什么小毛病?

网友E:
我用sp9的

网友F:
还没见过这种现象,可能是系统原因吧,记忆中200软件没有安装不成功的

网友G:
你把CPU选为226 CN 就好了。

网友H:
在设置里改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