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三菱变频器F700和A700 有些能改功率,为什么有些不能改?厂家更改了密码?还是限制了不能在线改??

网友A:
不能改的是什么状态?型号不一样还是?

楼主:
最低电压,最高电压和功率电流 这3个参数进不去更改,
已经碰到好多台A700和F700的不能改,500系列和D700,E700暂时还没遇到

网友B:
应该是设定了锁定功能防止人为改变造成用电设备隐患

网友C:
呵呵;这个本来就属于厂家内部的开发功能,并不对外的,所以不能改不用大惊小怪;

楼主:
最低电压这个参数很有用,有些厂电压低,到了晚上就经常报低电压,很多客户都要求把直流母线报警点调低点,设成400V就好了,出厂是430V

楼主:
这两天把桌子和地上搞得好乱,有没有比我这更乱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麻雀虽小,但五腹具全啊

网友E:
相比之下比本人强多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最低电压这个参数很有用,有些厂电压低,到了晚上就经常报低电压,很多客户都要求把直流母线报警点调低点,设成400V就好了,出厂是430V

能具体说清楚,是什么机型和大小吗?    主板被换过还是原机的主板就报警?

据我的经验,可能是:有的是版本不对了。或者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F:
如果知道电网欠压的一般时间,(几秒---几分)可以通过小改板子线路来消除。

网友F:
楼主是佛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不是硬件问题,换个新变频器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是电网电压晚上低,改下直流母线电压下限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在在四川夹江

网友G:
过载电流可以改吧

网友H:
四川夹江瓷砖厂很多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换个新变频器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是电网电压晚上低,改下直流母线电压下限就好了

知道不是硬件故障的,通过硬件可以消除。先要了解低压的时间,到底有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