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变压器,高压电动机,速断保护,过流,过负荷,怎么整定?????谢谢

网友A:
这个都有相应规程要求

网友B:
按说明书来设定,还有使用单位的要求

网友C:
按照各设备的铭牌来计算
高压电机的开关柜继保数据必须小于变压器开关继保
一二三段过流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有正定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