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FX1S-14MT,写的程序没问题,RUN指示灯不亮,ERRO灯不亮,run-stop开关模式不管用。用软件里的plc检测中的远程run就可以,并且run灯亮,输入输出一切正常。但一断电就又不运行了。请问怎样处在运行状态!已经确定了是运行开关坏了。谢谢各位大神解答。

网友A:
通电没有。。。

楼主:
电源灯亮的,run/stop怎么弄run灯也不亮也没输出,用软件远程操作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源灯亮的,run/stop怎么弄run灯也不亮也没输出,用软件远程操作可以
开关坏了?
你是说用软件可以强制PLC为运行
但是PLC上的开关却不行?!

网友C:
把PLC 清除 复位试试看 不行可能就开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通电后只有电源灯亮,没输出,run灯不亮,用软件操作才能运行输出

网友D:
开关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坏了加电后run灯不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没可能是plc处于编程状态,所以不能运行,因为之前正常,连了一次电脑后就这样了。

网友E:
把PLC程序清空,如果开关放到RUN位上还不行的话,就可以证实是开关坏了;

楼主:
谢谢几位大神解答,我明天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没可能是plc处于编程状态,所以不能运行,因为之前正常,连了一次电脑后就这样了。
把电脑撤了,断电再开,开关打到运行看看.
先看一下PLC工作在什么方式,问题可能就在电脑上.

网友G:
三菱有个功能,外部停止plc运行,但这个清空plc程序和数据就会清除掉,楼主还是清除一下看看吧,也许运行开关坏了

网友H:
程序设置有问题,cpU处于等待过程

网友I:
最好清空下程序,把一些特殊的触点复位试试

网友J:
会不会是运行开关坏了?

网友K:
plc参数设置里的运行端子设定了输入吧?快检查一下

网友L:
回复 楼主:
很多PLC有一个小开关管 RUN 的你看你是不是关了,还是坏了,关了灯也不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