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楼主(2014-12-26):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低压变频器的应用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几年低压变频器在采油厂采油生产各类工艺技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采用变频器调速可以提高机械的控制精度、博邦电抗器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博邦电抗器降低能耗,在孤东采油厂许多生产工艺中取得了显著的节能效果。
   一、变频器的节能原理
   1、变频节能
   变频器节能主要表现在风机、水泵的应用上。为了保证生产的可靠性,各种生产机械在设计配用动力驱动时,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当电机不能在满负荷下运行时,除达到动力驱动要求外,多余的力矩增加了有功功率的消耗,博邦电抗器造成电能的浪费。风机、泵类等设备传统的调速方法是通过调节入口或出口的挡板、阀门开度来调节给风量和给水量,其输入功率大,且博邦电抗器大量的能源消耗在挡板、阀门的截流过程中。当使用变频调速时,如果流量要求减小,通过降低泵或风机的转速即可满足要求。
     2、功率因数补偿节能
   无功功率不但增加线损和设备的发热,更主要的是功率因数的降低导致电网有功功率的降低,大量的无功电能消耗在线路当中,博邦电抗器设备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使用变频调速装置后,由于变频器内部滤波电容的作用,从而减少了无功损耗,增加了电网的有功功率。
   3、软启动节能
   电机硬启动对电网造成严重的冲击,而且还会对电网容量要求过高,启动时产生的大电流和震动时对挡板和阀门的损害极大,博邦电抗器对设备、管路的使用寿命极为不利。而使用变频节能装置后,利用变频器的软启动功能将使启动电流从零开始,最大值也不超过额定电流,减轻了对电网的冲击和对供电容量的要求,延长了设备和阀门的使用寿命。节省了设备的维护费用。
   二、目前主要存在问题
孤东采油厂技术质量监督站自2005年开展了变频器维修工作,先后组织了现场维修150台次,总功率达到5800千瓦。从维修情况来看,变频器发生故障或损坏的特征,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在运行中频繁出现的自动停机现象,并伴随着一定的故障显示代码,其处理措施可根据随机说明书上提供的指导方法,博邦电抗器进行处理和解决。这类故障一般是由于变频器运行参数设定不合适,或外部工况、条件不满足变频器使用要求所产生的一种保护动作现象;另一类是由于使用环境恶劣,高温、导电粉尘引起的短路、潮湿引起的绝缘降低或击穿等突发故障(严重时,会出现打火、爆炸等异常现象)。具体表现为:
   1、变频器主控电路故障。主要包括主板,电源板,逆变器、滤波电容等主控电路损坏。
   2、变频器冷却直流风扇故障。博邦电抗器风扇属于易损件,工作寿命在2—5年,但是因为变频器种类繁多,功率大小不同所以内部直流风扇额定电流不同而不通用,部分风扇损坏后因为缺乏备件无法及时更换。
   3、变频器外围控制器件故障。变频柜内变频器本身无故障,但外部控制电路系统发生故障。由于使用年限较长,且博邦电抗器控制电路又比较复杂,既没有电路图,又没有线号,线路多而且复杂,给维修造成不便。
   4、变频柜设计不合理,内部过于狭窄,散热通风效果差,导致散热不良。部分变频器工作环境比较恶劣,风沙及尘土集聚较多,严重影响了变频器的正常运行,甚至造成停机故障。变频柜散热导流风扇属于易损件,寿命一般在2年左右,但是大部分变频柜散热风扇损坏后,没有及时更换,造成散热不良,造成变频器工作稳定性差、老化加剧、过热报警频发等现象发生。
   5、变频器日常维护工作跟不上。操作人员对变频路基本操作及一些基本参数设置不了解,使用过程中不能及时发现问题。
   6、“小马拉大车”问题。由于当时投产设计时的工作条件下限制,设计安装时为节省资金,许多地方都有采用了变频功率小于电机额定功率,但随着工艺生产条件的变化,出现“小马拉大车”问题,造成变频器不能正常运行。如一号联水外输、三号联提升和KDl8号站注水等。
   三、变频器的主要故障原因及预防措施
   由于使用方法不正确或设置环境不合理,将容易造成变频器误动作及发生故障,或者无法满足预期的运行效果。为防患于未然,事先对故障原因进行认真分析显得尤为重要。变频器在正常使用6—10年后,就进入故障的高发期,经常会出现元器件烧坏、失效、保护功能频繁动作等故障现象,严重影响其正常运行。
   1、外部的电磁感应干扰易造成故障
   如果变频器周围存在干扰源,它们将通过辐射或电源线侵入变频器的内部,引起控制回路误动作,造成工作不正常或停机,严重时甚至损坏变频器。
   在外部采取噪声抑制措施,消除干扰源显得非常必要。具体解决办法有:一是尽量缩短控制回路的配线距离,并使其与主线路分离;二是变频器接地端子应按规定进行,不能同电焊、动力接地混用;三是变频器输入端安装噪声滤波器,避免由电源进线引入干扰。
   2、环境问题造成的故障
   变频器属于电子器件装置,在其规格书中有详细安装使用环境的要求。振动是对电子器件造成机械损伤的主要原因,对于振动冲击较大的场合,应采用橡胶等避振措施;潮湿、腐蚀性气体及尘埃等将造成电子器件生锈、接触不良、绝缘降低而形成短路;温度是影响电子器件寿命及可靠性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博邦电抗器半导体器件,应根据装置要求的环境条件安装空调或避免日光直射。定期检查变频器的空气滤清器及冷却风扇是非常必要的。目前采油厂在用变频器的冷却风扇损坏比较严重,而且部分变频工作环境比较差,严重影响散热及空气流通,导致变频器在高温季节易跳闸、过热报警。
   3、参数设置及设备引起的故障
   故障主要发生在注聚泵用低压变频器,故障主要表现为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泵工作状态不稳定;(2)管线压力过大;(3)升速时间设定太短;(4)降速时间设定太短;(5)转矩补偿设定较大;(6)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7)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4、主板及主电路的故障
   由于使用年限较长和一些突发原因,而造成主板及主电路损林,此类故障发生必然造成元器件的损坏和报废,是变频器维修费用的主要消耗部分。主要有:
   (1)整流块的损坏;(2)充电电阻损坏;(3)逆变器模块烧坏;(4)滤波电容的损坏;(5)主板、电源板损坏。
   5、维护不当造成的故障
   大部分变频器过热报警故障,除了冷却系统风扇损坏的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日常维护的缺乏,变频器散热器灰尘积攒严重,影响散热。
  四、几点建议
   l、规范变频设备进入渠道,建立准入制度。
   目前变频器品种繁多,各种变频器之间器件并不通用,造成了备料困难,增加了成本利维修的难度,因此建议规范变频设备进入渠道,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减少引进变频器的品牌种类,降低后期维护、维修成本。
   (1)限定品牌范围
   限定品牌范围,采用运行可靠的某些品牌。
   (2)规范引入渠道
   规范引入渠道,对引入设备的厂家技术力量售后服务进行考察,对新引入变频设备验收时要求资料配备完整,包括线路图、说明书等,便于以后出现故障进行维护。
   2、建立变频器日常保养制度
   (1)运行数据记录,故障记录:
   定期测量变频器及电机的远行数据,包括变频器输出频率,输出电流,输出电压,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散热器温度等参数。与合理数据对照比较,以利于早日发现故障隐患。变频器如发生故障跳闸,务必记录故障代码和跳闸时变频器的运行工况,以便具体分祈故障原因。
   (2)变频器日常检查:
   每两周进行一次,检查记录运行中的变频器输出三相电压,并注意比较它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电流,并注意比较它们之间的平衡度;检查记录环境温度,散热器温度;察看变频器有无异常振动,声响,风扇是否运转正常。(3)变频器保养:
   每台变频器每季度需要清灰保养1次。保养要清除变频器内部和风路内的积灰、脏物,将变频器表面擦拭干净,变频器面板要保持清洁光亮;在保养??变色部位,阻尼电阻有无开裂现象,电解电容有无膨胀漏液防爆孔突出等现象,PCB板有否异常,有没有发热烧黄部位。

网友A:
变频器用得多学习一下

网友B:
说变频器的节能原理?在哪呢?通篇讲节能原理了吗?文不对题。

变频器可以提高电机的能效等级。为什么?讲清了这个,变频器的节能原理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只用过变频器的一些简单功能

网友D:
这个原理在哪里?

网友E:
降低频率
降低电压
功率输出变小
实现节能
用于负荷在满负荷以下长期运转,且负荷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网友F:
我冲着节能这个词进来的
但是没看到
难道说用变频器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