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6):
 有台伺服电机线圈烧了,是8极18槽的。想学习一下,但是对绕组看不明白,求此绕组图,谢谢,先!

网友A:
不了解伺服绕组,借楼主宝地学习一下,楼下继续

网友B:
建议度娘

网友C:
伺服电机坏了楼主自己是修不了的,8级18槽是不可能的,楼主仔细看看吧,建议发厂家,但修一个还不如买新的划算。

楼主: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修过不少的,但伺服电机维修主要是换轴承、更换损坏的编码器等。线圈烧了的话一般就返厂的,但有些厂家不给修要重买新的。就因为线圈烧了而报废,我看有些浪费,这些东东事实上没有想的那么高深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修过不少的,但伺服电机维修主要是换轴承、更换损坏的编码器等。线圈烧了的话一般就返厂的,但有些厂家不给修要重买新的。就因为线圈烧了而报废,我看有些浪费,这些东东事实上没有想的那么高深的。。。。
是不高深,线圈自己也可以绕好,拆开看看就知怎么绕线和接线。

网友D:
呵呵,你把厂家的工艺学会了,厂家还怎么生存?所以说厂家非常忌讳。
要查看线圈原始接线方法,非常之困难,但是也要非常之细心。绕组浇漆之后是非常坚硬的。

楼主:
今天下午得到一点空闲,把这台伺服电机的线圈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楼主:
这个是研究的结果

网友E:
8极18槽这种我没见过
是不是双层??

楼主:
是双层呀!

网友F:
哪个绕组下哪个槽都是有要求的 不能够下错了 折线的时候要记住  要画仔细

楼主:
都画在上面的图上了,今天线圈已经拆掉了,有时间的话就开绕线圈了。不管成功与否,结果都会和大家分享的。

网友G:
这个要支持你我。。等你结果。

网友H:
我这近几天修了五台百格拉步进电机,12槽,8级双层绕组,0.57线两根并绕,每把线50匝,四把连绕,绕组连接为顺串,出线为三角形接法,烤好漆装上机测试,比原厂家的温升低,扭矩大,效果非常好。但第一台电机做坏了,是因为线模我照原厂的尺寸,结果嵌线时弄坏了线把,而且非常难嵌下去,后来我把线模拉长2CM,后面的电机就做得很好,可能因为原厂是机器嵌线,手工嵌线线模尺寸要稍为大点才好嵌下去。看楼主图片,电机可能也是因为绝缘没做好,导致一相对地击穿短路。建议楼主嵌好线后,刷绝缘漆要刷两次,烤两次,烤箱温度在100左右就行。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这个伺服电机是0.64两根并绕的,每把23匝,六把连绕的。今天试嵌了一下,基本上没法嵌,估计线模也要拉长才好,但电机端盖内的空间很小。纠结中。

网友H:
线模拉长2CM没有关系,端盖内的空间应该足够,是你自己感觉小而已,嵌好线后主要是整形,可以边整形边试装端盖,直到端盖能盖上才淋漆烘烤。如果确实线圈端部顶到端盖底面时,可以垫一层绝缘纸,楼主可以试一试,不要纠结。

网友H:
另外,这种电机绕线把时,过桥线稍为留长一点,太短了不好嵌,长了可以折在里面,没关系的。

楼主:
谢谢高手额!过两天再试试,有大侠做后盾估计能行。呵呵!

网友I(2015-01-29):
朋友可以把你把换伺服电机编码器的经验介绍下不?广数的那种。如果使用的是DA98B驱动器在4号设置如何可以使用调整功能。如果没有驱动器又有什么方法可以调整编码器。

网友J(2022-08-14):
引用 网友H:
另外,这种电机绕线把时,过桥线稍为留长一点,太短了不好嵌,长了可以折在里面,没关系的。
帮看一下,这个线圈的图有没有错误的地方!最近又准备搞玩了。登录码忘了,重新注册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