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1.CPU 226订货号是6ES7 216-2BD23-0XB8配订货号是6ES7 291-8BA20-0XA0的电池卡吗?
2.程序里用的READ_RTC指令来和HMI对时,对应的V区要在断掉数据里设置断电保存吗,还是不需要设置时间就能对上时间了?

网友A:
1\电池型号是对的;
2、PLC时间没有安装电池卡的情况下用电容来保持的,连续不通电最多可以保持一星期的时间;
如果安装的电池卡,连续不通电保持时间大约为6~7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