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和三菱plc通讯线制作, 普洛菲斯屏和三菱触摸屏通讯线制作。

楼主(2014-12-27):
在网上查proface和三菱线制作,怎么也不好找,找到了一个还不对有误的。然后买了个3m的自己测量的发上网,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对请指正。

网友A:
虽然是用不着也要支持

网友B:
呵呵;GP2000与4000的接口不一样的;
另外像这个电缆,一般你买屏的时候商家都会免费提供给你的;

网友C:
买屏就回送线的,没做过,都是供应商给配好,订货的时候就会问连接什么牌子plc

网友D:
这个自己做也应该可以用吧
2008年自己做了一个还是可以用的!
不过图纸在老家的台式机上

楼主:
百度没找到呢。厂家送了一个电缆给我3m的他们没有6m的客户指定6m,我测量好了,自己做一个给他。

网友B:
厂家给你3M了,那么量一下里面的通断不就行了,何必百度呢;

网友E:
手册上面都有连线的做法

网友F(2016-11-10):
说实在的看不懂你的图上的意思? 不过精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