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有一只富士变频器,启动后没有频率输出,也不报警,6个驱动IC没有0.6V信号,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问题,主板和模块都是好的,麻烦大神给个参考

网友A:
频率给定模式是啥 启动 不一定就要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数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台变频的主板换台变频器上就能正常启动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板参数不对的吧,这主板换其他变频器上也是启动无输出的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下设置 讲这些都没有用 矣

网友B:
最好把参数复位,重新设置过!

网友C:
频率信号有没送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