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功能问题

楼主(2014-12-27):
定位功能看手册有脉冲加方向,正转反转,两者怎么切换,没找到,求指导,谢谢

网友A:
没搞懂什么“定位”?

网友B:
方向信号的通和断就能控制正反转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切换?

楼主:
是有两种模式,用那种模式总要选择下,怎么选择呢

网友B:
什么定位模块,你的定位模块手册中应该会有具体说明怎么设置的

网友D:
不同应用对象,定位方法不一

网友E:
只有IVC2H的插补指令才有正负脉冲输出方式,其它指令和其它系列PLC只有脉冲+方向,选择在插补指令的参数里可以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E:
知道了,谢谢

网友F:
呵呵,正负脉冲还是脉冲+方向是在伺服或步进驱动器上设置的!

网友G(2015-07-22):
相对定位还是绝对定位?

网友H(2015-12-12):
在伺服驱动器或步进驱动器上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