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如题,将变频器的rst接触器线圈和启动停止用一个辅助继电器来控制,准备这样做,会有不好的地方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B:
不好,供电不要与启停同时通断,供电保持,端子启停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觉得这样不好,主要怕停机时,电动机反向电动势进入变频器烧东西,会这样吗?

网友C:
不这么控制的。

网友D:
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变频器控制自由停车不是更好!

网友E:
变频器电源不要频繁启停,会炸机的

网友F:
呵呵;如果你不在意变频器的寿命有严重的影响的话,就这样用吧;
另外你的方法可以更简单点,直接把变频器运行端短接;何必再并到电源上去呢,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G:
11kw变频,试过通电后,马上启动。。。变频器没反应了。。。。按停止再启动,又能用了。。。。

网友H:
这么做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变频器的电源进线,对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有一个预充电过程,直流母线还没充好电,就激励变频器启动,这太危险了。西门子的变频器这要做是会报故障的。因为逆变器的供电电压低,不允许变频器运行。

网友I:
会出现欠压报错......

网友J:
是中国人就不要怕,反正我们都习惯了种种不规范的操作,坏了再买新的,或者是让厂家质保,怕鸟啊

网友K:
最好不要这样做,用端子控制运行停止就好了,当然如果你的设备安全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接触器,急停按钮控制变频器电源。

网友L:
这样搞不行,用端子控制不行吗?又不是接触器直接供电。

网友M:
变频厂家不建议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