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楼主(2014-12-27):
需要设计一个槽里面放水一样的液体,这个槽需要能够自动升降,他是装在机器上的,我要做的就是电控部分让他自动升降同时根据上位机要求上升多少距离就多少距离,每次上升完回来都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的设想是装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的,下降利用传感器感应回零,上升的距离就是利用脉冲数,不过他的工作环境会有水等液体喷洒怕会弄湿,不知道哪位大神有想法啊,也要考虑下成本

网友A:
用液压也可以啊!

网友B:
加工中心不也是水花四溅?那样刀架或者XYZ轴再或者主轴伺服马达不早就进水冒烟烧掉了?
做好防水措施就得了。
楼主的要求也不算高,问题是,自动升降和上位机控制不会同时冲突吗?

网友C:
液压又稳又有力 又可靠  可能就是成本高了一点点 。

网友D:
机械都没有看到,讲什么程序控制了?
要看水槽有多大,装的东西重量是多少?
上位机是什么机?如果是一般的工控机,可能要加PLC什么来控制伺服。如果就用气缸或油缸也要一个IO板才行的了。

网友E:
的确可以使用液压机构来实现

网友F:
设备做好防水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吴工,我要显影这种圆辊,但是他的直径是不一定的,所以每次我下面的显影槽每次上升的距离是不固定的,不过我可以根据他们输入的直径计算出我需要上升的距离,但是用哪种方式上升距离定位好点,原来设想是伺服电机驱动配套,不过他是向上走会不会有难度,还有就是用链条大齿轮带动小齿轮用编码器来计算。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显影槽需要一个盖板,需要显影时候盖板打开,不用时候闭合,这个靠什么来实现啊

网友G:
这就是用伺服控制了。你的想法可以呀。一般都是这样的,简单且容易控制好成本。盖子打开可以用类似气动开关类的执行器开启槽盖子。

网友D:
步进电机升降,精度足够了,只是不知道机械的是怎么设计,升降的方式很多,但不会做的就成了翘翘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吴工,我现在选型PLC就只考虑他的I/O点数的多少来选择,我要怎么计算他的点数,以PLC接变频器为例,我要实现正反转,这里是两个输入点,启停是交流接触器控制,这里一个输入点,那个输出点什么时候需要呢,程序没写就大概想了想

网友H:
用伺服做好防护,根据精度选择伺服

网友D:
PLC控制变频器,如果只是正反转,那就要二个点,如果要调速还要加一个模拟输出模块才行。步进或者伺服电机控制要二个点,然后有极限开关,这要二个点,所以一个步进或者伺服最少要一进二出。
数PLC的点数很简单,把每个动作都想好,每个执行元件都有一个限位,然后按这个执行元件加上正常的操作开关就是PLC的点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吴工,对于电机选型的时候网上咨询都说需要参数转速和功率,转速是我自己估计下那个东西与运动的速度,如果上下靠齿轮带动的怎么算速度,那个功率我需要考虑哪些?

网友D:
齿轮的周长是多少,然后算一下一分种转几圈,然后每秒转几圈,然后就是每秒走了多远的距离了。
齿轮的周是分度圆的位置,而不是齿顶。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吴工,带动一个100KG的东西上升下降,用的是1比100的减速机,靠齿轮带动的话齿轮直径是150mm,估算出来电机纯输出转速是400多转,选用的是三相步进电机带动,我需要咨询这个电机的什么参数才知道跟我需要的匹配啊

网友D:
我只能提供一个电机参数了,3相130-311的步进电机最大定位力矩为17N.M,这就是我看到的最大的步进电机了。齿轮升降的阻力本来就大。转速越高,那么输出转矩越小。
17N.M的步进电机功率,相当于一台2.2kw的异步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减速机不是能够帮他获得较大的扭矩嘛?我用齿轮上升的过程是不是要考虑客服他的重量100KG还要客服齿轮的摩擦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