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7):
如有或能够提供线索都可,可联系:13337078333

网友A:
变压器一般都是定做的,坏了找人做就好

网友B(2015-05-20):
不是双环,是三环高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有或能够提供线索都可,可联系:13337078333
 是湖北三环吧  ,我们用的就是的  ,,你直接和他们联系就是了  ,,一个单元差不多2万  ,我们刚烧了一个变压器花了3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