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威论编程软件中的间接窗口有什用处?怎么用请教名位大师

网友A:
用一个开关量来控制窗口看的打开。

网友B:
可以设置一个位地址,,位地址为间接窗口所显示的窗口编号。比如,设置为lw100.当lw100  为35时,则显示窗口35画面,当lw100为36时,则显示窗口36画面。

网友C:
显示子窗口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