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12-28):
我这里有一台易能变频器打运行有频率显示  但没有输出电压    停电测试IGBT 模块管压降都正常  上电打运行测P 对 u v W  没有电压    N对  U   V   W    530v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1、检查驱动光耦输入侧的+5V电源是否正常。或前级脉冲传输电路(如HC244),未输出脉冲。
2、检查驱动光耦输出侧的供电电源,正、负是否正常。尤其是下三管驱动共用的电源。

楼主:
谢谢咸工给予回复  我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