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起重机起升变频器出现ER9故障,给定与反馈速度不一致,给定速度小于反馈速度。每天出现1次。变频器电源板,控制板更换过。变频器编码器线没问题,编码器接线良好。各位大侠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每天出现的时间是否一致??
会不会是其他外部因素所致??(我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变频器参数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第一,每天时间不一定;第二,变频器参数与其他设备一样;第三,起重机小车运行到固定位置,起升变频器容易报故障。由于编码器线是经过一段拖链电缆,测量电线阻值正常。现在怀疑电缆存在干扰情况,但不知道除了更换电缆,还有什么好办法。谢谢啦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通讯错误端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