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我是新手,最近想了解关于OMRON的PLC和触摸屏的一些,求高手给与指点下,最好能给一个关于模拟量输入及转换,和模拟量输出控制例子程序,我好借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最近想了解关于OMRON的PLC和触摸屏的一些,求高手给与指点下,最好能给一个关于模拟量输入及转换,和模拟量输出控制例子程序,我好借鉴下

很早就不断的反复这样说,欧姆龙的机型众多,机型之间的编程还不一样,所以问欧姆龙问题的时候要明确机型。

大致上欧姆龙模拟量输入的地址是确定的,这一点可以参看PLC硬件手册或者查看硬件组态(中大型机型)。

读入模拟量数据后,既然你使用触摸屏,那么一般触摸屏都会有线性整定的功能,你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也可以在PLC内使用指令SCL1,SCL2,SCL3线性转换指令来做,这些指令间的区别仅仅是使用的直线方程不一样而已。

网友B:
还是对应的手册一点点的去学吧;没有一天就能成大师的捷径;

楼主:
因为是新手  手册不全   我手头有OMRON的plc,CPU是CJ2M-CPU12的,手册有的请帮忙传下  谢谢

网友C:
欧姆龙网站注册下载

网友D:
欧姆龙的客服 是非常好的 深有体会的 你问问题时 直接说你的产品型号 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