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无输出求指点

楼主(2014-12-28):
一台6ES7 407-0KA00-0AA0西门子模块电源输出灯不亮,UC3845的7脚电压1V左右,板上BUX85三极管烫手,由于对此电源板的尖峰吸收电路以及UC3845外围电路理解深入不进去现陷入绝境恳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尖峰吸收电路的二极管和电阻直接可以用表检测,如果开关管温升过高请先考虑负载是否过载或短路。

网友B:
先看看为什么7脚只有1伏电压,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楼主:
这种电路形式电源开关管边上还有个小场管,就是这个小场管发热烫手,这个场管是给UC3845提供启动电压的,应该讲只要7脚电压正常后这个场管就截止,反过来7脚电压低这个场管不能截止是引起发烫的根源,原本故障仅局限在UC3845外围,一般也就是换几个NPN或PNP基本能搞定,现场我测了下场管驱动脚的电压故障全面升级,次级暴了2个IC一看立马联系二手货源。这一战失去1500元可也收获不少经验。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位老师有空给普及下上图UC3845的启动电压是怎样来的。有时候我经常会认为直流母线P端经VT1进入UC3845的7脚是300多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