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现场通讯问题

楼主(2014-12-28):
我在现场有遇到图片中的问题,是ModBus RTU模式,对地址为4F的设备进行读操作。
发现回复的时候比较乱,但是超长代码我有看过,数据长度及数据内容都没问题,甚至连CRC校验码也没问题,就是无故后面多了一串东西,所以有如下问题,希望大佬给予帮助,谢谢!
1.这样的现象是否是干扰造成的?
2.对超长回复代码一般主机是怎么处理的?
3.这种现场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多的数据出现在哪?CRC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B:
1.检查终端电阻是否正常,如果没有请加上。
2.最好采用西门子的PPI或DP处理办法,增加偏置电阻,可以基本杜绝这个问题。
3.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单端接地。必要时采用双屏蔽,双屏分别单端接地。

楼主(2015-01-30):
1.这样的现象是否是干扰造成的?
如果不是干扰,那为什么会超长
如果是干扰,那怎么数据部分正常就是校验码部分超长。且没次都是固定的长度和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