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式热电偶注意绝缘套的好坏

楼主(2014-12-28):
装配式热电偶就是热偶正负极之间用绝缘瓷套隔离防止两者间短路,在长期使用安装拆卸过程常会造成绝缘套损坏,带来短路和对地隐患,应进行更换

网友A:
、这个断成几截的瓷套是损坏了的啰

网友B:
更换瓷套管

网友C:
瓷套 损坏就应该及时更换。

网友D:
这一般不容易坏吧

网友E:
陶瓷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断裂

网友F:
绝缘子本来就是一节一节的套在上面的
安普仪表优势:
全系列数显表\记录仪表
压力变送器、防爆压力控制器,特别是微压测量仪表、最小10PA
流量仪表、防爆流量计
温湿度仪表
液位、物位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最上侧的绝缘子已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