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稳压电源

楼主(2014-12-28):
为保证控制系统的用电安全可靠,防止外部供电突然断电引发生产混乱,造成事故,保证装置能安紧急预案停车,生产控制系统都应配备UpS稳压电源

网友A:
看来管理还不到位,设备上一层灰,还放有东西。

网友B:
线路走线也不规范

网友C:
这个是供服务器用的吧!

网友D:
这∪PS分了几路?多大容量的?

网友E:
很多DCS控制系统都安装了UPS不间断电源的,不要以为UPS电源是服务器行业的专利了。
不过一套近10KW的UPS不间断电源价格昂贵,近¥3W的价格,是任何一个私营民营都要考虑的成本因素。
当然,某国国企的采购员,巴不得设备采购价格是30W或者300W一套呢。

网友F:
定期进行维护和保养

网友G:
控制系统配备就不错了,动力没有办法,避免控制系统突然断电,plc、工控机出问题。。。

楼主:
呵
这都能发现,下次拍照前先用手擦一下

楼主:
第一图是应急处理后情况,夜班一台Ups烧了,临时找了一个

楼主:
厂里的一套三年前刚新建的一生产设备,新配置的一UpS烧了,造成一些生产挠动,公司领导把车间领导训了一通,因此这投资还是要花的,花钱买平安

网友H:
这个一般都只供系统使用,关机开机时不会出现数据丢掉,要不要搞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