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小管线温度计的安装

楼主(2014-12-28):
管线中测温元件安装最小的制式是插入深度50,但很多管线管径小于50,对于插入深度满足过半径的要求,只能使用膨胀节来扩大半径,满足安装要求

网友A:
这黑色套管是膨胀节吗?

网友B:
黑色套管是防暴扰性管

网友C:
如果采用斜45度安装呢?再者你们选用的温度貌似像16的,太粗了吧!

楼主:
45度斜插也可以,选用大一点主要是统一规格,减少配件

网友D:
看到图,才理解了膨胀计。

网友E:
加一节管子不就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