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三菱的变频用编码器反馈控制精度应该怎么接线?变频器需要更改哪些参数?

网友A:
具体什么控制呀 频率是模拟量给 还是什么呀。

楼主:
机器需要同步,变频几个变频器,模拟量输入,低速时同步了到了高速就有误差。就要想办法调到完全一致,各个电机都不一样大,机械上有轻重的。

网友B:
闭环是为了多个变频电机同步吗?可以看看我们这个实验做参考:
http://blog.gkong.com/gemple_175779.as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