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1指令的使用

楼主(2014-12-28):
如上图,32位用法时,出现的问题,谢谢了!
同样是32位,4位组合软元件怎么在0-15的范围变化,16位组合软元件怎么可以在32位范围变化。

网友A:
或者,将其送到数据寄存器试试。

网友B:
为什么是15

网友C:
动脑想想,为啥是15,4位数,能表示最大数就是2的4次方-1。16位和32位对它有影响吗,它只有四位。

楼主:
谢谢,但是后面那个16位,表示范围是-32768------+32767,为什么可以超出16位范围,这点不怎么好理解,因为16位中最高位是符号位的缘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后面那个16位,表示范围是-32768------+32767,为什么可以超出16位范围,这点不怎么好理解,因为16位中最高位是符号位的缘故
你用的是32位的指令 DINCP K4Y0 ,那怕用减1指令DDECP K4Y0是不会出现负数的,即变用INCP K4Y0 也不会有负数那是加1指令的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D:
多谢你提性,不要太认真,看来我也该退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终于领悟到了,主要是16位和32位最高位是符号位的原因
前面一条,只有4位,后面28位就是0,由于32位最高位是0,所以变化范围最小数就是32个0
最大数就是前面28个0,后面4位是1, 也就是15,所以变化范围是0到15
后面一条,只有16位,后面16位就是0,由于32位最高位是0,所以变化范围最小就是32个0
最大数就是前面16个0,后面16位是1, 也就是65535,所以变化范围是0到6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