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请教高手:
1PCB板上发光二极管2个,PCB板已接入电源,不想通过人员眼睛去检查二极管是否发光;
问:有没有类似于电流互感器的元件串在电源回路中,检测二极管是否工作,二极管发光应该电流很小,不知道能检测到吗?
 如用光敏二极管是否能感应发光二极管的工作与否?

楼主:
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二吗

网友A:
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专门检测发光二极管吗?
即使有电流,但是发光二极管的光也可能不是很亮,这个需要检测吗?

网友B:
通过测通断可不可以啊?

网友C:
一般发光二极管 电流好像是10~20MA

高亮的 记得电流大很多。

还有红外的,这个可以用摄像头看。

检测电流应该可以。在供电与PCB之间接一个电阻(阻值根据电流选择)检测电阻上的电压就可以了。

当然阻值可以选择刚好0~10V。这样还可以找个AD模块玩呢~

网友D:
光电转换器即可,即应用很多的光敏开关

网友E:
有电流有可能不表示亮度如何,直接检测光可能好一些。

网友F:
   那种红色3毫米的发光二极管,不到1毫安的电流,就会亮。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各位的参与,单个二极管电流在1.5毫安左右,因为我是在生产线上检测已经组装好的的一个产品,该产品有2个发光二极管,一个单独在外,另一个在PCB上,单独在外的二极管电流在1.5毫安左右,PCB板上的加PCB板其他元件测的电流4.5毫安左右。主要是想实现自动化检测。目前我咨询到有测毫安级的电流传感器并有上下限报警输出,该传感器只要串在供电回路即可。

网友G:
看到最后,才知道楼主的意图。是想在线监测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呀。看来描述问题,需要说明白才好。否则大家猜谜语似的。输出电流检测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实现。最简单的是在供电电源回路串连一个10mA的电流表。最省事。

网友F:
   串联电阻,检测电流来检测是否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