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报欠压

楼主(2014-12-28):
今天维修一台汇川MD320  11KW的机器,模块炸了,将模块拆掉,加直流530伏电压,上电显示正常,但是继电器不吸合,短接PC817继电器吸合,发现驱动小板上面的绿色指示灯一闪一闪,一运行报ERR09 欠压故障,监控母线电压为528v 怀疑驱动小板坏了,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测8线电源插头供电是否正常,15 ,-15 ,0,0,5,空,0,24V.

网友B:
中间环节坏了啊,既然都会端接光耦,怎么就不知道查查光耦的初级信号呢?什么叫顺藤摸瓜,自己想去吧

网友C:
s3000 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