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师傅见过此变频器吗?

楼主(2014-12-28):
如图片所示,请问哪位师傅见过此变频器?是什么厂家的?有没有说明书?变频器使用485通讯控制的,使用在低速离心机上面。

网友A:
没看到什么标志

楼主:
就是什么标志都没有。连面板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呢?
外壳上没有型号标示

网友C:
看样子像是专门定制的变频器,功能参数都是固定好的没法调,控制端子也只有启动,调速和通讯,楼主想干嘛?维修还是调试啊?如果是调试的话,还是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像是专门定制的变频器,功能参数都是固定好的没法调,控制端子也只有启动,调速和通讯,楼主想干嘛?维修还是调试啊?如果是调试的话,还是算了吧。
应该是专门定制的变频器。现在是用通讯控制运行没有输出,想找点资料维修,或者知道通讯协议换个替代品。外部端子控制的光耦也没有焊接!

网友D:
纯国产,继电器是松乐的!

网友E:
面板呢?看形状像仿台达M系列

网友F:
确实像山寨台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呢?看形状像仿台达M系列
没有面板,面板是个空壳!面板外观倒是和台达m系列一样,但是我换个台达M的面板,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像山寨台达。
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G:
像山寨的

网友H:
你是维修还是使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是维修还是使用呢
维修呢!

网友I:
第一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看见。
感觉像温州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看见。
感觉像温州产的变频器!

网友J:
是不是门机的变频器

网友K:
没个标志,几人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门机的变频器
不是的,是离心机上面实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