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变压器吗?进线380V出线还是380V,有什么作用啊?

楼主(2014-12-28):
(无正文)

网友A:
设备还不是接有电线吗,查线呀,查上下共6根线究竟是跑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B:
是不是电抗器啊

网友C:
自耦变压器,手动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D:
如果是自耦变,那输出可以高于输入,也可以低于输入。

网友E:
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比是1:1,输出中性线不接地,人触摸单根相线不会触电。

网友F:
到底是什么变压器啊???

网友G:
如果输入与输出是隔离的,则可能是如上所说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H:
可以调压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I: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J:
就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K:
是可调的呢还是隔离的呢

网友L:
变压器.接线看标签

网友M:
隔离变压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E:
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比是1:1,输出中性线不接地,人触摸单根相线不会触电。

我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O:
输入输出相同,看看是不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P:
是否是稳压变压器

网友Q:
猜是隔离稳压的

网友R:
隔离作用,上面的说的人摸不触电的意识是一样的,就是降低主回路跳闸频率,可以说基本上是不会跳闸的,漏电电流不会反馈到主回路,一般用在瞬时加热,瞬间大电流的场合,见过灯泡厂在融化玻璃和石英砂的混合物时使用;

网友S:
  这个没有看到功能表,不好说,有可能是电抗器,也有自藕变压器,还有可能是稳压器--

网友T:
肯定不是电抗器,应该是可调压的变压器

网友U:
是不是隔离用的

网友V:
是不是用在加热升温的地方的

网友W:
应该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X:
隔离变压器,比较安全

网友Y:
隔离变压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V:
不是,数控加工中心上用的。

网友Z:
隔离变压器,数控车床,或有伺服系统一般都加隔离变压器,安全,稳定。

网友AA:
隔离变压器,输入输出比是1:1,输出中性线不接地,人触摸单根相线不会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