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AD041模拟量不输出

楼主(2014-12-28):
手中的4路模拟量输出模块,自己用电脑修改一下寄存器数值0---4000,让模块输出-10V----10V。。I/O模块我设置好了,程序我也设置好了,修改D1 D2 D3 D4都成4000了,怎么模拟模块4个通道都不输出电压呢,应该输出10V呢,为什么没输出。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哪里错了。程序写错了?模块设置错了?下面是我的一些设置图,师傅们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还有拨码开关需要调整吗?cj的没注意过

楼主:
这个模拟输出没有薄码呢。我也找不出毛病在那

楼主:
大家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我也看不太懂,把表格中4个通道都强制写入4000的话,是不是,模块就输出10V了呢,但是我写入4000,并传送参数表到PLC,测试还是没有10V呢,怎么回事呢,首先模块肯定是好的呢,我试了2个模块都这样。

网友B:
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I/o硬件配置设定输出类型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程序的问题!
程序有问题吗?是不是模拟通道的地址错了呢。

楼主:
搞定了,给地址2000赋值#F。使能4路模拟量通道就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B:
没有赋值的话,对应的通道不转换的;
所以你写入#F,4个通道都工作;

楼主:
前辈你看这个DA041的参数设置表,其实软件可以设定模拟量输出的使能,我设定好了后,传参数到PLC中,传进去时2000的是4位也能变成1,但是断电运行,2000的数值又变成0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还得必须写程序MOV参数进去,程序使能??

网友B:
呵呵,用初始脉冲写入,每次PLC开机自动会写入,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