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E1000-3.7K变频器

楼主(2014-12-28):
欧瑞E1000-3.7K变频器原来是霍尔短路,-15V电源烧坏,更换处理后上电报ERR3电流故障,检查霍尔OUT 为0V,经一级LF353运放后为1.66V,直接进CPU,根据以往经验视为正常,后换了74LVC07,上电不报了,接着运行报LU低电压,操作面板查看母线电压为十几伏,检测不准,查了一遍没找到问题,更换CPU(废板上拆的),母线电压正常了,查看参数发现电压等级变成220V,功率为0,拆了个存储器换上,全部正常了,就是存储器里面的参数是380V 0.75KW的,不知道怎么修改功率,一时又找不到3.7KW的存储器,请问大师们为什么电压和功率等级会变,是不是换了CPU还是存储器数据掉了?现在怎么样才能设成3.7KW的?

网友A:
1、上电即报err3,err3是指运行前检测到电流故障,运放353输入为0V,输出为1.66V,不要说经验,是否从外围电路作过分析,1.66V是否真的为正常?
2、74VC07在电路上作用是什么?与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关系?CPU的更换也是靠经验的吗?
3、置于后面出现的一连串问题本人也不明白,是否是楼主更换的IC实在太少或者需要更换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6v是正常的,不是运放输出端,是经过电阻后cpu输入端电压
现在问题是存储器数据自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