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变频器连接一额定2980转的电机,带动一个转子做搅拌作用
转速0-1000rpm逐渐增加时,电流类似线性增加,但是在一千到一千七百转之间,电流跳动很大,当转速在1800rpm以上时又呈线性增加的趋势
这一千到一千七百转之间,电流跳动该怎么解释呢

还有个问题:
转速从0-3000增加过程中,电压是不是呈线性增加?
是不是固定转速下的电压都是一致的,无论负载大小的变化?

网友A:
不应该!但是要考虑最低的运行电压和电流吧!电流起伏波动是不是和负载有关系?

网友B:
线性度不好,任何一个仪器都无法保证整个范围内是线性的

网友C:
测一下母线电压是否跳动,可能主电容容量小。

网友D:
呵呵;带动的负载本身就不是线性的呀;

网友E:
应该不是线性的。

网友F:
回答第一个问题,这种现象很可能是在电流波动的转速是共振点,说明你的系统在这个转速范围产生震动了。要防止这个问题,应该在机械设计上做文章,把系统的共振频率躲到电机转速范围以外去就可以了。

第二个问题,交流电机的调速与直流电机的调速还不是完全一样的特征。直流调速(额定转速以内),电枢电压与电机转速是正比线性关系。所以可以通过电机的电枢电压,确定电机的转速。电压不变,转速相对稳定(负载变化不受其影响);而交流电机调速(额定转速以内),电机的转速与电机的供电频率是正比线性关系。斌率不变转速也相对不变。电机的供电电压与电机的负载相关(非线性关系),负载大,电压就大,反之亦然。这就是交流电机调速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