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窗口显示不完全,怎么办

楼主(2014-12-28):
如图,弹出窗口显示不完全,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即使隐藏任务栏也是显示不完全

网友A:
把任务栏放右侧

网友B:
是不是桌面设置问题,其他网页什么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任务栏隐藏了显示也不完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都正常

网友C:
重装看下。。。

网友D:
EPLAN要求的分辨率较高,而普通本本的分辨率为1366*768太低了,所以会有东西显示不出来
如果是1920*1080的分辨率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C:
不存在这个的,1360*768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重装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会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E:
调整电脑分辨率可否解决?

网友C:
以前别人装机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况,设置、分辨率等都有给检查过,无效,给重装解决,仅供参考。

网友C:
个人用1360*768无问题,这个分辨率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调分辨率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虽然重装过也没用,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存在这个的,1360*768完全可以。。。

1366*768在某些显卡驱动的情况下,会自动的往下翻页,但实质上还是显示不全

网友F:
这个一般都是屏幕分辨率的问题,把分辨率调到最高试试看   如果再不行就是电脑的配置问题了

网友G:
WIN7系统在“桌面”右键“个性化”里设置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分辨率已经最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去亿万网上搜下,有关于显示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G:
搜了一下,说是将主题设为Windows经典,系统语言改为English。。。Windows经典。。。实在不能忍。。。

网友H:
我的有是,每次托上去后,盲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

网友I(2017-07-03):
将分辨率调成1024*768试试,可以显示全,就是太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