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8):
文本显示器是TECVIEW的,型号是MD204LV4,连接PLC后不能通讯,请问各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历吗?PLC及文本显示屏为不同场合拆机的。谢谢了

网友A:
通讯是可以的,关键是你电缆是不是对的'

网友B:
电缆 连线都对了?
端口没坏就没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