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过滤减压阀

楼主(2014-12-29):
气动仪表需要一定压力的干净仪表风,因此空气过滤减压阀就是一必须配备的仪表附件

网友A:
话说只能调压 过滤效果真不是太好 最好是在汽源前就做了干燥除湿比较好

楼主:
这厂内空压机处理中都有干燥塔,各设备区也有缓冲罐,但风管中还会有灰尘杂质的
过滤减压阀需定期排污清灰,但没有维护的,所以过滤作用减弱造成后续仪表易堵

网友B:
我们都爱叫调压阀,过滤性能只能呵呵了。

网友C:
我们不要求那么严格

网友D:
三联体好

网友E:
建议上个三连体
这样基本上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F:
这个太简单了,整成三连件吧

楼主:
三联件要根据需求,这玩意全靠维护,若维护不到位三联件也不好用

网友G:
我们这都用

网友H:
改成气动三联件,效果会好很多,选择自动放水的,另外在设备进气处再安装楼主用的过滤减压阀效果会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