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一汇川MD3207.5KW炸机下掉模块后1HZ运行,下臂没有驱动电压  上臂三路有2V的电压.请问大侠们是什么问题?希望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懂变频器维修

网友B:
下桥都没电压,就是公共电源部分的故障。欢迎加群淄博汇川变频器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