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12-29):
  电动机原理是什么!电动机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运行的旋转电磁机械。用于实现电能向机械能的转换。运行时从电系统吸收电功率,向机械系统输出机械功率。 异步电动机原理 三相绕组接通三相电源产生的磁场在空间旋转,称为旋转磁场,转速的大小由电动机极数和电源频率而定。转子在磁场中相对定子有相对运动,切割磁杨,形成感应电动势。转子铜条是短路的,有感应电流产生。转子铜条有电流,在磁场中受到力的作用。转子就会旋转起来。

  步进电机的原理

  步进电机是一种感应电机,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子电路,将直流电变成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电流,用这种电流为步进电机供电,步进电机才能正常工作,驱动器就是为步进电机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器

  虽然步进电机已被广泛地应用,但步进电机并不能象普通的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在常规下使用。它必须由双环形脉冲信号、功率驱动电路等组成控制系统方可使用。因此用好步进电机却非易事,它涉及到机械、电机、电子及计算机等许多专业知识。

  步进电机作为执行元件,是机电一体化的关键产品之一, 广泛应用在各种自动化控制系统中。随着微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步进电机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在各个国民经济领域都有应用。

  伺服电机工作原理

  伺服电机又称执行电动机,在自动控制系统中,用作执行元件,把所收到的电信号转换成电动机轴上的角位移或角速度输出。其主要特点是,当信号电压为零时无自转现象,转速随着转矩的增加而匀速下降。

  伺服电机是一个典型闭环反馈系统,减速齿轮组由电机驱动,其终端(输出端)带动一个线性的比例电位器作位置检测,该电位器把转角坐标转换为一比例电压反馈给控制线路板,控制线路板将其与输入的控制脉冲信号比较,产生纠正脉冲,并驱动电机正向或反向地转动,使齿轮组的输出位置与期望值相符,令纠正脉冲趋于为0,从而达到使伺服电机精确定位的目的。

  伺服电机内部的转子是永磁铁,驱动器控制的U/V/W三相电形成电磁场,转子在此磁场的作用下转动,同时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反馈信号给驱动器,驱动器根据反馈值与目标值进行比较,调整转子转动的角度。伺服电机的精度决定于编码器的精度(线数)。

网友A:
小学有门自然课,老师讲了电磁铁的那一课,拿个钉子缠绕几圈导线,两端接上干电池,就能吸起其他钉子,那时候我就已经顿悟玩具车上面的小马达是什么原理了,呵呵
而且我还用马达上面装个三叶风扇迎着风,马达两端接个手电筒的灯珠,灯珠微微亮起,那时候已经领悟磁电是互通的,电动机和发电机本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