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新手求助

楼主(2014-12-29):
我用定时器TON T37控制Q0.0 ,时间到了T37接通,但是Q0.0没有动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贴上来看看。

网友B:
照着做试试。输入是要持续接通的。

网友C:
估计是程序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弄的,本来很简单的东西,但是就是控制不了。
比如我的定时器T37在网络二,定时10秒,在网络四用到T37控制Q0.0
在监控中Q0.0是得电的,但是PLC的Q0.0没有灯亮

网友D:
检查一下PLC Q0.0给电了没,没给电是不会输出的

网友D:
跟M端形成回路没???

网友E:
不是双线圈了?

网友F:
照着二楼那样什么就写这两句试试

网友G:
用置位指令

网友H:
就这两部程序吗,PLC什么系列的

网友I:
首先你要确认程序中没有再次对Q0.0进行写或者复位操作,再有就是有没有其他地方用到你所用的T37,要是用了的话,也是有问题的,既然是TON指令,可以在TON指令下写入控制程序,方便阅读和监控!如图:

网友J:
按楼上几位的方法,可以再试一试。

网友K:
同意6楼的,你看看形成回路没

网友L:
按照2楼这样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