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2-29):
   我需要用2个GC4401W控制1个PLC(基恩士KV-3000CPU)  PLC只有1个232通讯口   有办法在2个屏之间做通讯吗

网友A:
  不增加任何额外硬件的基础上
  1.屏1通过232与KV3000通讯;
  2.屏1的COM2口做MODBUS主站,屏2的COM2口做MODBUS从站,2个屏直接通讯;
  3.屏1内部通过脚本,可以把PLC1:KV3000的数据传给PLC2:MODBUS主站;
  从而实现2个屏控制1个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指导,我已经按照您的办法将2个屏(不加PLC)通过modbus通讯上了,用内部地址试了下数据能同步,但是页面切换不同步,我现在通过按钮开关给系统区存储器写值来切换页面可以同步。您之前说主站屏需要写脚本将PLC数据传给从站屏那么脚本怎么写呢,我没写过脚本请大神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