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怎么日常检查

楼主(2014-12-29):
请问各位,有没有懂空调日常检查的啊。前几天有台空调起火了,领导让把办公室里的空调都检查一下。这领导真心为难人啊,你说我一搞工控的让我检查空调!!!空调都要检查哪些项目啊?怎么检查?

网友A:
这个还真有可能的,最近车间空调故障,原因是内风机启动电容失效,靠电机差点烧掉啊。

网友B:
这个可不能说难为人,个人角度不一样

网友C:
想来,常规检查,也如检查设备一般吧,查查接线、看看电器元件之类的,再是清扫一下灰尘等。
或者,分析一下故障空调的故障原因,进行针对性的检查。

网友D:
空调不都带漏保吗,怎么不跳呢?

网友E:
嘿嘿……
搞工控的搞不了空调
是因为你怕弄脏了手吧

网友F:
什么空调??
普通的家用空调吗??
运行时有没有噪音
滤网要定期清洗
冬天不要把温度设定的太高
检查电源线路是否老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你这个跟我公司的情况一样啊,我公司的空调是内风机烧起来的。

网友G:
反正我觉得前人说得好:艺多不压身。
搞工控的就不能修空调,也不知道空调是什么人才修,再者工控技术高到什么程度了?如果高到搞研究了,也可以不修空调。
空调保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是电路上的问题,反正也就查一查线路,这和普通电工活没有什么二样,线不要搭在转动的地方,不要粘在压缩机和铜管上面了。远离热源就是。
一般的保养也在看环境,主要是散热片上的灰尘清洁。冷凝器和蒸发器上的只要灰尘多了,制冷制热效果都不好,工厂用的空调动不动就不冷了,或者不热了,或者跳过载了,这基本都是冷凝器和蒸发器上灰尘太厚了,清洗一下就好了。家用空调也是一个道理。
空调坏,除了泄漏以外,在很多情况下也就是冷凝器和蒸发器上的灰太多引起故障。

网友H:
常规检查,外面看看,内部检查,拆开看看,研究检查,大卸八块。

网友I:
外面找专业人员

网友J:
1.检查接线是否拧紧和完好。
2.清洗过滤网,清洁冷凝器和蒸发器。
3.检查风机转速是否正常。